为什么sysgen hpc 产生两个大小不同的ceshell.lib

楼主(2008-10-08):
为什么sysgen hpc 产生两个大小不同的ceshell.lib
C:\WINCE500\PBWorkspaces\simu3\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retail\ceshell.lib (5K)
C:\WINCE500\PUBLIC\SHELL\OAK\LIB\X86\RETAIL\ceshell.lib (1150K)
我的hpc是从wince老版本移植而来的。
编进explorer的是前者还是后者?
explorer
sdk
PUBLIC
wince

网友A:
如果你的workspace是simu3的话,就是前者,奇怪的是为什么你这个是一个模拟器平台呢。

网友B:
我编的就是模拟器平台的,方便在电脑上调试:)
ceshell.lib 不该这么小吧?

网友C:
我的模拟器的这个库文件也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