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bsp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的库文件有改动,必须先clear再build,否则无法将改动加入nk.nb0中,花的时间让人崩溃。

如果在命令行使用build -c则只能生成.obj文件而无法生成.lib文件。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生成.lib文件。来直接连接。

以上是4.2下的问题,另外在5.0时命令是否一样。

另外在5.0使的platform settings的General标签页的下面的File name for run-time image是什么意思,我选择不同时似乎结果一样。

使用nand引导是必须限定stepldr<4k,但是我编译出来的总是12K,并且映像的开始总是一个跳转才到startup模块,请教stepldr的连接怎么进行的,连接参数怎么设定?如果使用命令行编译,building -c 怎么加连接参数,仅使用link命令行时怎么操作?

网友:
如果我的库文件有改动,必须先clear再build,否则无法将改动加入nk.nb0中,花的时间让人崩溃

好象有个方法,可以单独编译修改的文件,忘了 N久没搞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