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的存储器以及有关启动的问题????????

楼主:
2410 内部
    1  ram起始地址被映射到哪里?容量有多大?
    2  rom起始地址被映射到哪里?容量有多大?
2410 启动方式:
    3  2410外启动时,第一条指令时在哪里执行的?
            内启动时,第一条指令时在哪里执行的?
    4  正常2410启动wince系统是所经历的所有存储器是不是以下过程:
            首先它属于外启动吗,是将外部nandflash的映像文件拷入sdram,然后执行sdram中映像文件中的指令。可是它怎么会一开机就会执行这些,肯定有个引导程序吧?这个引导程序存
            在哪里?

我对2410的内部存储、外部存储有点混乱,查看了2410的手册,也许只是知道了它将不同的设备映射到不同位置,其他的就不清楚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看过了,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才发帖。

网友:
可是你问的这些问题在DATASHEET里面都写的很清楚,很直接,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网友:
ok!!!
当我看不懂2410的DATASHEET好了。

辛苦各位了!!!
附图

网友:
奇怪,怎么上传图片?
2410数据手册只有内存映射那张可以看到内存分配大概,其他的我找不到了。

别再让我看DATASHEET了,如果有真正懂得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楼主 CBEMA 的帖子:
2410 内部
    1  ram起始地址被映射到哪里?容量有多大?
答:看你的map.a文件,内存物理起始地址0x30000000映射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你说的是内粗SDRAM,在bootloader时候自然是映射到0x00
    2  rom起始地址被映射到哪里?容量有多大?
答:2410/2440没有内部rom吧?
2410 启动方式:
    3  2410外启动时,第一条指令时在哪里执行的?
在内部SRAM
            内启动时,第一条指令时在哪里执行的?
不明白什么内启动,外启动。
    4  正常2410启动wince系统是所经历的所有存储器是不是以下过程:
            首先它属于外启动吗,是将外部nandflash的映像文件拷入sdram,然后执行sdram中映像文件中的指令。可是…
引导程序自然存在flash里面。

这些都在网上很多啊。楼主不google?

还有这些问题很多人问过了,你多看论坛老帖子。

网友:
呵呵,大哥,你给点有内容的回答呗!
小弟我发帖,就是因为不懂,给点实际的答案,呵呵,拜托!
有些问题不一定google就能解决呀,小弟愚笨。

网友:
1  ram起始地址被映射到哪里?容量有多大?
答:看你的map.a文件,内存物理起始地址0x30000000映射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你说的是内粗SRAM(不是SDRAM),在bootloader时候自然是映射到0x00

---------------这个还不够详细吗?
你现在就是多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的nand flash  和SDRAM那个章节,有几个简单的语句说的很明白了。
因为手册里面就是这么说的。我看代码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

大家整天回答同样的问题,都觉得没有意思了。
哎,看看我前三个月写的博客吧。http://wogoyixikexie.blog.163.com/blog/edit/
里面记录了我的详细学习经过,虽然很多不是原创,但是我都做了详细分类。我想我遇到的问题,你一定也会遇到。

网友:
sorry,我以为你只是引用了我的话,并没有回答,呵呵。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