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名称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窗口名称的问题
通过FINDWINDOWS找到运行的B程序,B为B.EXE,运行B之后,我用SPY查看窗口的时候,却是标题为"??"号和类为"static"的
窗口,为什么呢,我需要在B程序里面设置窗口名吗,如果设置应该怎样设置呢.
我的B程序里面有CBDlg.cpp而且有对应的类为什么不能显示出来,不理解,希望指点.谢谢~~~
而且
希望
程序

网友A:
在OnInitDialog 添加
SetWindowText("your dlg");
然后再用SPY 查看
CWnd *pTopDlg = FindWindow(NULL,_T("串口监视"));
if (pTopDlg != NULL)
{

网友B:
呵呵,我最后也这样找到了。谢谢楼上。
还出现个问题,我现在找到了主窗口的HWD 句柄,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句柄,获得它对应的进程的句柄或者进程ID呢?

网友C:
我能过用SPY看到它的进程ID,就是不晓得用什么函数能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