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evc中的程序发布到pda设备上

楼主:
怎么把evc4中的程序发布到pda设备上?

网友:
1.直接拷贝上去
2.做一个安装文件,通过activesync去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直接拷贝上去
2.做一个安装文件,通过activesync去安装

-------------用U盘拷贝,EVC有个按钮的,装了activesync之后,点击那个按钮他就会自动下载到ARM上,并且自动运行

网友:
谢谢二位,我试一下,刚接触EVC,还是超级菜鸟呢 想问一下是EVC界面下的哪个按钮呀?

网友:
没有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直接拷贝上去
2.做一个安装文件,通过activesync去安装

-------------用U盘拷贝,EVC有个按钮的,装了activesync之后,点击那个按钮他就会自动下载到ARM上,并且自动运行

如果有针对硬件的SDK,按F5键就可以运行。如果没有相应的SDK,可能编译成功也无法运行的。

网友:
装了对应平台导出的SDK了吗?就是那个MSI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直接拷贝上去
2.做一个安装文件,通过activesync去安装

-----------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919/15/916c5af8-2bc9-400c-9190-c29b2965e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