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
请问:eboot.bin,eboot.nbo,NK.bin,NK.nbo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
wince 下的bin文件不是“纯粹”的二进制文件,它是有格式的;nb0文件是“FLASH的绝对映像文件”,也就是说当前的格式,就是烧录到FLASH上的格式,所以用JTAG这样的工具下载的时候,需要使用NB0文件。

网友:
惭愧,不明白。。。
NK.bin与NK.nbo的区别何在?

网友:
摘录

nk.bin 与 nk.nb0 的区别

http://msdn.microsoft.com/chats/transcripts/mobileembedded/06_1129_msdn_wince.aspx

David Kelley [MS] (Expert):
Q: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k.nb0 and nk.bin image created by PB5.0?
A: .nb0 files is a raw file format suitable for flashing ROM via a ROM programmer while the .bin file is a MS format we use to download images to the device via the bootloader. In the end, same information, different formats.

要产生NK.NBx文件,你必须在Config.bib中设置ROMSIZE参数。
如ROMSIZE=02000000,设置NK.NB0的大小为32M,若Image的大小超过32M,则还会产生NK.NB1,NK.NB2……

网友:
还有这个
sschrock [MS] (Expert):
Q: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k.nb0 and nk.bin image created by PB5.0?
A: .nb0 is a raw image that can be written to ROM as-is. .bin is a special format that has empty chunks removed so that it takes less space and downloads more quickly.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下

网友:
NB0不需要解压,而BIN需要.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NK.BIN是NK.NB0的RUN LENGTH压缩文件,NK.nb0是内存映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