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RS232和RS485的进来看看,碰见麻烦了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一个ATM机模拟系统,使用周立功EasyARM2200做客服端,PC机做后台服务器,两者的串口都是RS232的。
我们老师说232传输太近了,让我在中间加RS232/RS485转换器。 我在板子端,接了个转换器,再在PC端接个,中间采用RS485的传输。 我感觉这个对程序根本没影响呀,但怎么没接转换器前,能正常通信,接了之后,就根本不能通信了???

谢谢了! 好痛苦呀,希望帮解决下。

网友:
怎么没人呀?

网友:
转换器 只要1个就行啦。在PC机的后面接一个就行啦 ,板子上就可以不要了。
还要注意的是 RS485和 232 相比,多了一个 控制端口 。

网友:
485是半双工的注意程序。控制端口是不是有效!

网友:
我程序已经在没有接转换器的情况下调通了的,2楼的说只要一个转换器,我有点想不通哟。PC机端是232的,板子也是232的呀。 如果只在PC端接一个转换器的话,那么板子端接受到的将是485的了。是这样吗??

网友:
回楼主:

转换器好像不是你这样用的。使用周立功EasyARM2200做客服端。那板子上有2个串口喽。一个是232 ,那另外一个你用上没?  没用上的话,看看这个串口在板子上有没有用到485的芯片。(MAX485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 要485通讯的话,你板子上的串口得有485芯片。这样串口出来的才是485的信号。有了这个信号就可以通过转换器 把它变成 232的信号。然后232的信号就能 和电脑连上了。

你提到的是把 232信号 变成 485,然后接着到了电脑端的时候再 把信号变回232。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 。

再说了,你用2个转换器的成本 是 一个485 芯片的 好多倍。

网友:
232是全双工的,485是半双工的,两个想发就发没有时序控制逻辑的软件,不改的话用转换器直接扩充距离是做梦.

网友:
用422转换器吧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232是全双工的
485是半双工的,不能同时收发,通信协议订立要注意,且注意程序在发送转接收 接收转发送最好要有一个小延时

网友:
7、8、10楼正解
用422吧,要不就要改程序了

网友:
请问你最终解决了吗? 如你的通信如是单方向的通信,或只是半双工的通信,是可以用232/485的转发器,但相应对端有对应的收发器即可。
否则用232/422 转换器。

网友:
MAX1487(dip8封装),RS232信号转换成RS485信号,但是RS485是单工通讯方式的,除此收\发信号端口外还有一个收发使能控制,估计你没注意这一点。从软件中合理控制通讯,什么时候该发,什么时候可以接收。

网友:
7、8、10、12楼正解

网友:
搞两个无源的232-485模块就是了,玩了几百次了,没你们说的夸张~

网友:
如果用有源的,要注意一般设备端一般为3线制串口,而PC是全信号口线,与转换器供电相关,另外注意考虑信号转换方向上的延时.不知楼上说的无源的是个什么概念,给点详细说明,好吗?

网友:
如果是无源的RS232和RS485的转换电路的话,转换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是靠DTR脚稳压得到的,但是ARM板的串口没有提供这个引脚的输出,所以转换电路根本没办法工作,你可以测测转换电路里面那些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发觉你们老师会整人,客户端到PC有多远嘛?就说要用转换器。
RS232虽然标准上的距离不远, 但100m我都正常传输过

网友:
232的传输距离还不够远的话就想别的办法。

网友A(2008-07-14):
以前做过长距离RS232项目,用了两个232/485转换器。程序不用修改的。看情况是转换器连接或设置问题,和软件无关。

网友B:
RS485为半双工通信。也就是说每个节点在同一时刻只能收或是发而不能同时收发。通信之前,将一个节点置于接受状态,另外一个置于发送状态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C:
还是看看电源吧,估计换成有源的两个转换器就搞定了。

网友D:
电源的问题,电脑端的转换器不用电源,
你板子的串口DB9的4、7脚要给转换器提供电源。

网友E:
估计是用的无源转换器吧?
单片机的RS232输出一般不是全信号的,无法通过窃电给转换器芯片提供电压,接组5v到转换器的V+就可以了。

网友F:
换个有源的转换器 用MOAX的Uport 也行 一边是USB 一边是 485的 现场上我都是这么用 方便

网友G(2008-08-27):
我搞过单片机RS232控制单片机RS485,无源的转换器就不能够控制,要带电源的转换器才能够控制你试下有源的看看,还有要接上共信号地

网友H:
直接用 网线嘛, 趋势如此 呵呵

网友I(2008-11-09):
我现在就是用不232-485的转换器做开发,是有源的,要注意转换头的针序和232头一致

网友J:
用4个232转485,讲485做成全双工的,一路只跑收信号,另一路只跑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