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图片播放器的实现

楼主(2008-03-25):
类似图片播放器的实现
我现在想在winCE下实现类似图片播放器的功能。
就相当于在图片播放过程中可以实现暂停,停止等功能。
我现在的思路是,进入图片播放后调用了一个while循环,另外想利用键盘钩子来获取消息对while循环的条件参数进行控制。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程序一旦进入了while循环,就不再理会键盘钩子了。
只有当while循环停止,键盘钩子才有效,
请大家帮我指点迷津~~感激。。
图片
键盘
程序

网友A:
图片播放后,为什么要调用while死循环?

网友B:
圖片可以只播放一次
也可以按時間長短來播放
或者一直播放直到某個key event的發生
建議設置為兩個Task,一個playTask 一個keyTask
playTask wait到keyTask Event發生后,就break~~

网友C:
播放图片,最好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
使用TIMER,而不是while()

网友D:
我以为插一个键盘钩子 就可以起到timer的作用了..

网友E(2008-04-25):
现在在重新作图片播放器的过程。打算用多线程来做。谢谢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