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是提示c129错误的求助

楼主:
我用keil 在编译一个c语言工程的时候,总是提示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ypedef';

但是我的源程序根本就没有语法方面的错误,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因为keil 对中文的支持问题,程序中可能出现全角的;或者空格等等

我检查了一下好像不是这个问题,请问哪位仁兄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望给与解决方法!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在Keil的编译输出窗口双击这个错误信息,上面的编辑窗口中会自动定位到所在的行,你的任务就是检查它之前的那一行的行末是否正确。

网友A:
就是说你的typedef后面要加个分号,这是一个语句...

呵呵

英语要抓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的typedef后面要加个分号,这是一个语句...

呵呵

英语要抓一下了...
错误信息是“before 'typed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的typedef后面要加个分号,这是一个语句...

呵呵

英语要抓一下了...

真的是“英语要抓一下了...”

网友:
回2楼:

我的程序语法 ,完全没有错误的!!!

网友:
这个错误表示前一行缺少一个“;”,你要相信编译器不会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2楼:

我的程序语法 ,完全没有错误的!!!

把你的代码帖出来。

网友:
回6楼,提示出错的是Keil本身的一个头文件

网友:
建议你与keil公司联系,告诉他们你发现了一个bug,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对于你这种人才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网友:
楼主屏蔽掉自己的程序,看看还有没有错。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
郁闷。

网友:
遇到过。
当时是头文件没有正确包含造成的。
检查你的头文件。

网友:
建议你放在editplus里面编辑,然后再放到keil,感觉keil文本编辑不怎么样,光标总是对不齐

网友:
你把提示出错的语句全部三掉然后在重新写一下代码试一下,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TEXT1.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00'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
TEXT1.C(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00'

网友:
如果你确定程序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把代码从错误提示行开始删掉,删一行编译一下删一行编译一下直到没有错误为止,然后重新把代码敲回去,敲一行编译一行如果提示最后一行有错先不用管它,敲完全部程序再编译应该没问题了。还有问题就该找找程序中的语法问题了。

网友:
MAIN:SETB P1.0;
        LCALL DELAY;
        CLR P1.0;
        L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错误是TEXT1.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大家看看我这段代码有错误吗?
一直是第一行报错。

网友:
我的错误好像也是
DZQ.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