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里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keil写一个89s52的矩阵键盘输入程序,其中我想纪录键盘输入的次数,但是变量"y"老是无变化,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老大能告诉我一下是怎么回事?还有keil的C语言和VC或TC有什么不同吗(语句、变量、类型...)?
keil的C语言里有类似VC里的CString这种东西吗?这东西我刚用,不是很明白,请老大们多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

uchar keyscan(void);
void delay(uint i);
void printdata(uint i,uint j);

void main()
{
        uint y=0;
        uchar key;
        while(1)
        {
                key=keyscan();//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ee:        //printdata(0,7);  //这里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为了单独测试注释掉了
                                                y++;        //为按下的字符串记数
                                                break;
                        case 0xed:        //printdata(1,7);
                                                y++;
                                                break;
                        case 0xeb:        //printdata(2,7);
                                                y++;
                                                break;
                        case 0xe7:        //printdata(3,7);
                                                y++;
                                                break;
                        case 0xde:        //printdata(4,7);
                                                y++;
                                                break;
                        case 0xdd:        //printdata(5,7);
                                                y++;
                                                break;
                        case 0xdb:        //printdata(6,7);
                                                y++;
                                                break;
                        case 0xd7:        //printdata(7,7);
                                                y++;
                                                break;
                        case 0xbe:        //printdata(8,7);
                                                y++;
                                                break;
                        case 0xbd:        //printdata(9,7);
                                                y++;
                                                break;
                        case 0xbb:        y=0;        //清楚输入数量
                                                break;
                        case 0xb7:        y--;        //删除一个输入数量
                                                break;
                        case 0x7e:        break;
                        case 0x7d:        break;
                        case 0x7b:        break;
                        case 0x77:        break;
                        default:        //printdata(10,7);        //默认 没有输入就下划线 _
                                                break;

                }
                printdata(y, 0);    //问题主要是这里,数字管老显示的是下划线,不知道为什么

        }
}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
        P3=0xf0;
        cord_h=P3&0xf0;
        if(cord_h!=0xf0)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0);
                if(cord_h!=0xf0)
                {
                        cord_h=P3&0xf0;  //逐个检测是哪个按键按下?
                        P3=cord_h|0x0f;
                        cord_l=P3&0x0f;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printdata(uint i,uint j)        //输出数字到数码管
{
        P2=seg[j];        //表示最后一个数码管
        switch(i)
        {
                 case 0:                P0=0xc0;break;        //0
                case 1:                P0=0xf9;break;        //1
                case 2:                P0=0xa4;break;        //2
                case 3:                P0=0xb0;break;        //3
                case 4:                P0=0x99;break;        //4
                case 5:                P0=0x92;break;        //5
                case 6:                P0=0x82;break;        //6
                case 7:                P0=0xf8;break;        //7
                case 8:                P0=0x80;break;        //8
                case 9:                P0=0x90;break;        //9
                case 10:        P0=0xf7;break;        //_
        }
}

网友:
矩阵按键?你的按键扫描不对。

网友:
按键扫描没问题,我单独在单片机上测试过,数字管显示了相应的数字,
所以 y++; 是运行了的。

网友:
电路图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也请大家帮看看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密码锁。所以加了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开锁的电磁阀。
主要没信心的是供电部分,不知道是该供电到VCC还是EA/VPP

网友:
好像忘记在P0加电阻了,呵呵

网友A: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这个函数有严重的问题。应该用两个嵌套的FOR循环对P3口进行逐位的读/写。
还有,修改后如能工作,要对键盘按键作防抖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这个函数有严重的问题。应该用两个嵌套的FOR循环对P3口进行逐位的读/写。
还有,修改后如能工作,要对键盘按键作防抖动处理。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问题不在键盘扫描上,因为程序改为这样是能够正常显示按键数字的。

void main()
{
    uint y=0;
    uchar key;
    while(1)
    {
         key=keyscan();//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xee:    printdata(0,7);  //这里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为了单独测试注释掉了
                        y++;    //为按下的字符串记数
                        break;
            case 0xed:    printdata(1,7);
                        y++;
                        break;
            case 0xeb:    printdata(2,7);
                        y++;
                        break;
            case 0xe7:    printdata(3,7);
                        y++;
                        break;
            case 0xde:    printdata(4,7);
                        y++;
                        break;
            case 0xdd:    printdata(5,7);
                        y++;
                        break;
            case 0xdb:    printdata(6,7);
                        y++;
                        break;
            case 0xd7:    printdata(7,7);
                        y++;
                        break;
            case 0xbe:    printdata(8,7);
                        y++;
                        break;
            case 0xbd:    printdata(9,7);
                        y++;
                        break;
            case 0xbb:    y=0;    //清楚输入数量
                        break;
            case 0xb7:    y--;    //删除一个输入数量
                        break;
            case 0x7e:    break;
            case 0x7d:    break;
            case 0x7b:    break;
            case 0x77:    break;
            default:    //printdata(10,7);    //默认 没有输入就下划线 _
                        break;

        }
        //printdata(y, 0);    //问题主要是这里,数字管老显示的是下划线,不知道为什么

    }
}

注意,不是程序模拟结果,而是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测试的。所以键码及扫描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还有,你所说的防抖动处理,这个程序上也有,就是延时操作 delay(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这个函数有严重的问题。应该用两个嵌套的FOR循环对P3口进行逐位的读/写。
还有,修改后如能工作,要对键盘按键作防抖动处理。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问题不在键盘扫描上,因为程序改为这样是能够正常显示按键数字的。

C/C++ code
void main()
{
    uint y=0;
    uchar key;
    while(1)
    {
         key=keyscan()…

楼主这个线反转法我用过。你这样写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没有用程序实现防抖动处理
——以前我想了好多方法,才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想,这个case 0xee:    printdata(0,7);  //这里都是没问题的,只是为了单独测试注释掉了
                        y++;    //为按下的字符串记数
按下这个对应的键盘时候,按照机械抖动来讲,其实已经抖动了无数次,也就说,我们人按一下(我们理所当然这么认为),就已经在程序触发了很多次上面的程序。
导致这个y++被迅速执行多次。
你现在要想个办法,让程序只接收到第一次按下的动作,后面的机械抖动忽略它,注意用延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即使偶尔成功也会浪费很多时间。
你先想想,如果实在不行,我过两天回家发个程序给你看看。

网友:
uint y=0;
这个y用来干什么?
如果想从IO口输出就别用这个。单片机是八位的。

你现在是16/32位了。

网友:
谢谢,我先看看是怎么回事先,现在手头上没东西测试。
至于用uint,是因为习惯了Windows编程,本来还想用DWORD的,呵呵。
我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记忆按键按下的次数,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用uint类型的缘故,
如果不用uint类型,该用什么类型计数好呢?

网友:
我发现问题了,我改了一下程序看了一下

...
                        default:        //printdata(10,7);        //默认 没有输入就下划线 _
                                        break;

                }
                //我加了这里
                if(y>=10){
                        y=0;
                }
                printdata(y, 0);
...

发现显示的不是 _ 线了,有了数字,虽然很随机的,但是说明了个问题,
可能就是楼上所说的抖动问题。好像可以用中断解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发现显示的不是 _ 线了,有了数字,虽然很随机的,但是说明了个问题,
可能就是楼上所说的抖动问题。好像可以用中断解决,不知道对不对。

--------------------------------------------------------
肯定不是中断了
中断,那这样不知道产生多少个中断了。

随即显示就是你没有去抖动,导致误判按键按下的的结构。

网友:
给你个思路:就是按下之后你再次判断是否有按下,如果有按下,你就不处理它,让单片机什么都不做。即可。
其实这个判断是否有键盘按下,你的键盘扫描程序已经有用过了,——哈哈,现在我想你知道怎么做了。
做软件和做硬件驱动的一个较大区别,就是硬件更加接近发生的事情,有时候还真是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
good luck

网友:
呵呵,谢谢这位兄弟的帮忙。大致有点想法了,不过如果真的按了重复按键的话就无效了,呵呵(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看来还要再想想。
我是这么改了一下。

...
void main()
{
        uchar key;
        uchar skey=0xff;   //这里加了一个判断用的值
        while(1)
        {
                key=keyscan();
                if(skey!=key)  //这里判断是否需要处理相同的信息,我在想根据时间判断,过了一定时间就清除一次skey
                {
                        //这里开始处理,有点Windows程序触发事件的味道
                        skey=key;
                        switch(key)
                        {
                                case 0xee:        //printdata(0,7);
                                                        y++;        //为按下的字符串记数
                                                        break;
                                case 0xed:        //printdata(1,7);
                                                        y++;
                                                        break;
...

网友:
不过想想,按键按下的值和放开的值是不一样的,应该也不需要那样处理。
应该还是很合理的触发事件的过程,除非作那种像电脑键盘一样的按钮,常按下按钮时,
定时触发一次输入事件。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