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系统空闲时间以及如何判断系统非空闲?

楼主(2008-02-02):
如何获取系统空闲时间以及如何判断系统非空闲?
我现在想实现如下功能:如果用户5分钟内不操作系统就关闭背光灯,一有用户操作系统就打开背光灯。但是不知道请问如何判断wince系统空闲了多少时间?以及怎么判断有用户操作?
系统
操作系统
wince
如何
用户

网友A:
用户操作无非就是按键和触摸屏,所以可以从这2个驱动着手。
你说的有些自相矛盾,前面说的是“不操作系统”,后面说的是“系统空闲”,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B:
如下方案供参考:
程序一启动就开启一定时器(时间设置为5分钟);
当按键或点击时让定时器重新计时;
在定时器事件触发时调用关闭背光的API并停止计时。
不过系统好像也有这要的功能呢。

网友C:
系统是有这样的功能,但没实现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控制背光的呢,自己写的流驱动,还是修改WIN CE的本机驱动

网友E:
准备通过硬件控制,但要知道何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