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 x86模拟器黑屏

楼主(2008-03-29):
PB4.2 x86模拟器黑屏
platform builder4.2中x86模拟器下载黑屏
提示:an unrecoverable processor has been encountered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processor
模拟器下载
如何

网友A:
问题很郁闷!!自己顶下先

网友B:
你的连接设置是怎么样的?
编译成功后,一般是连接设置的问题。
试下把连接设置修改成如下: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 ->debugger->
kdst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