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 IE Browser 的背景颜色

楼主(2008-07-30):
怎么改变 IE Browser 的背景颜色
各位 大侠
Browser() 浏览器控件 的背景颜色是白色的 我想把它变成黑色 不知道把位大侠 有办法 指点下吧!
浏览器
Browser

网友A:
这个颜色是根据浏览网页的html代码来的...你截获html代码,把他们都改成背景黑色,然后再显示...
别忘了把字改成白色.

网友B:
我们自己定义吗? 我直接把设置成黑色 可以吗?

网友C:
你要是不浏览网页,当然可以让他是黑色,自己做一个黑色背景的html网页,让browser控件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