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builder编译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楼主:
这是build.err的内容
D:\WINCE5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这是build.log的内容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Found localized resources for Languages ( 0404 0407 040C 0410 0411 0412 0413 0416 041D 0804 0C0A 0409)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dummy
TARGETTYPE: dummy
RELEASETYPE:
TARGETLIBS:
SOURCELIBS: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dummy
RELEASETYPE is not defined.  Using DEFAULT.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Creating appropriate directories and deleting COMMON.LOC
Copying base resources to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
        mkdir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 > nul 2>&1
        xcopy /I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tsv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acjpn.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alibr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erdis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hajeii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md.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ctrl_h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ctrl_p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ctrl_t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ctrlbas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ctrlviewx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mmdlg.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nnm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nsol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o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re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rypt32.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ursor2.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ursor8.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eventlog.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eventlogmsg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atuti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sy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mtre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cacheview.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cacheviewx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sm610.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hwxch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hwxjpn.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hwxkor.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hwxusa.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ejp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ejpp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eskdi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dx.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dx_q.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dx_q_p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k.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u.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u_q.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31ux.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skin.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skin_p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mjpskin_x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nksam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nksamp2.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ipsecsv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lap_pw.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largekb.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boxch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boxkor.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cursor1.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enu.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allchar.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filter.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gbox_h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gbox_pp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i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kana.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radlis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roma.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sstrklis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ultibox.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e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etm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et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otifpub.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oom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egter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honi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pp2ap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prnerr.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naapp.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cwcspg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cor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exe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mis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rtcu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ipselec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oftkb.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tartu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ap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ermctr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estim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imezone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unimodem.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unimodemn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uspc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waveapi.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wldap32.res
复制了 93 个文件

网友: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cmtr.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conv.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cpu1.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crtw.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eh.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fcnv.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fpw.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fpw1.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heap.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help.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lowi.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misc.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rtti.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stcp.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stio.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strg.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strt.pd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tran.pdb
复制了 18 个文件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trsafea.pdb
复制了 1 个文件
        nmake  /NOLOGO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libc
TARGETTYPE: LIBRARY
RELEASETYPE: SDK
TARGETLIBS:
SOURCE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crtstrt.lib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libc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link -lib -out: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machine:thumb @C:\DOCUME~1\vv\LOCALS~1\Temp\nmB.tmp
已复制         1 个文件。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END
Copying fulllibc.*
Copying xlock.*
COREDLL_RESOURCES=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re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core.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ortcut.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exe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mis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timezones.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loc.res
        res2res %COREDLL_RESOURCES% -fo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Res2Res for Windows CE (Debug) (Built on Jun 11 2004 10:49:59)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 1991-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Res2Res: Us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R2RDUMMY.DLL for temp exe

网友: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res.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res.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core.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core.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ortcut.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ortcut.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exec.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exec.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misc.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shmisc.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timezones.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timezones.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Us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loc.res.
Res2Res: Adding resources from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coreloc.res to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Res2Res: Build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from temp file C:\DOCUME~1\vv\LOCALS~1\Temp\R2RC.tmp.
Set SizeOfResources: 0001f000
Set VirtualSize: 0001ecf8
SizeOfResources: 0001f000
SizeOfResources: 0001f000
SizeOfResources: 0001f000
        nmake  /NOLOGO coredll.dll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dll
TARGETTYPE: LIBRARY
RELEASETYPE: SDK
TARGET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tub.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SOURCE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main.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lmem.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werr.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hunks.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crt.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ryptap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incrypt_coredll.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notify.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apilib.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ip.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ectap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wmgr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gdi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accel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essagedialogboxthunk.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core.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rtcut.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exe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mis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open.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info.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sa.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wave.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snd.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mix.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attery.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evload.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imm.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mtmsg.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erdev.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o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ultiu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nmake  /NOLOGO TARGETNAME=coredll_ALL RELEASETYPE=OAK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dll_ALL
TARGETTYPE: LIBRARY
RELEASETYPE: OAK
TARGET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tub.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SOURCE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main.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lmem.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werr.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hunks.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crt.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ryptap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incrypt_coredll.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notify.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apilib.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ip.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ectap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wmgr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gdi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accel_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essagedialogboxthunk.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core.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ortcut.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exe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hmis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open.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ileinfo.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sa.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wave.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snd.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mmix.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attery.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evload.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imm.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mtmsg.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serdev.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oc.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multiui.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sa32.lib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_A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link -lib -out: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machine:thumb @C:\DOCUME~1\vv\LOCALS~1\Temp\nm14.tmp

网友: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BUILD_MARKER:LINK_STATIC_LIBRARY_END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nmake  /NOLOGO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redll.dll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oredll
TARGETTYPE: DYNLINK
RELEASETYPE: SDK
TARGETLIB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stub.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0409\coredll.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corelibc.lib
SOURCELIBS: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DEF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coredll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BUILD_MARKER:LINK_DLL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link -lib -out: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def: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def -machine:thumb @C:\DOCUME~1\vv\LOCALS~1\Temp\nm17.tmp
Microsoft (R) Library Manag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defaultlib
-ignore:4001
-subsystem:windowsce,5.00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dll_ALL.lib
   Creating library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and object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exp
BUILD_MARKER:LINK_DLL_END
        set LIB=D:\WINCE500\sdk\CE\lib
BUILD_MARKER:LINK_DLL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redll.dll
        link /LARGEADDRESSAWARE -out:D:\WINCE500\PBWorkspaces\easy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coredll.dll -dll -machine:thumb @C:\DOCUME~1\vv\LOCALS~1\Temp\nm18.tmp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
可是在LZ提供的LOG中,没有错误提示啊!

PB中有何信息?

网友:
就是没报错啊

网友:
因为系统不让一次贴太长的帖子,而且对回复时间间隔有限制,所以build.log没有贴全,现在把最后一备份贴出来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tchmdd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chmain.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而且中间有一个"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的错误。

网友:
查找一下,tchmain.lib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下有,在\retail中没有

网友:
重编译touch的驱动试试

网友:
楼主一定是build and sysgen过,导致安装时放的PUBLIC的lib库都被clean了,然后楼主又没有等该操作结束就停止了。
楼主再来一次build and sysgen吧,或者重新安装PB.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此情况;

build.err文件:
:\WINCE5\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450: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5\platform\common\lib\x86\retail\oal_startup_x86.lib'

BUILD: [01:0000000452: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build log文件:

。。。。。。。。。。。。。。。
BUILD: [01:0000000449: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F:\WINCE5\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PLATFORM

BUILD: [01:0000000450: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5\platform\common\lib\x86\retail\oal_startup_x86.lib'

BUILD: [01:0000000451:INFO  ] Stop.

BUILD: [01:0000000452: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BUILD: [00:0000000453: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454: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455: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456: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457: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458:PROGC ] C/Cpp/Cxx               43             0           0
BUILD: [00:0000000459: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460:PROGC ] Static Libraries         3             0           0
BUILD: [00:0000000461:PROGC ] Dll's                   10             0           0
BUILD: [00:0000000462: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463: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464: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465:PROGC ] Other                    0             2           2
BUILD: [00:0000000466:PROGC ]
BUILD: [00:0000000467:PROGC ] Total                   56             2           2
BUILD: [00:0000000468:PROGC ]
BUILD: [00:0000000469:PROGC ] 2 Warnings,  2 Errors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这是PB建立的仿真projiect,而随开发板提供的自定义project就可以编译通过。

请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跟我一的情况完全一样的!!
首先检查时候有中文名
如果没有中文名看下面
然后
强烈建议楼组把CE完全的卸了包括PUBLIC的文件等
重新的装一下
估计能好使
我就是这样实现的1!
呵呵

网友:
我重装了,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的是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
E500\PBWorkspaces\My2410\WINCE500\MAINSTONEII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
tail\coredll.lib'"
郁闷!

网友:
把生成的文件的文件属性全部改为“可读写”,然后再生成一次。。。。。。。。
不行的话,就在整个platform builder文件搜索缺少的文件,再copy到对应的目录下

网友:
lz只要把\LIB\ARMV4I的tchmain.lib复制到retail文件夹就可以了,不用重装的

网友: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chmain.lib'
可能需要重新安装wince->modify的ARMV4I。

网友: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chmain.lib'

应该是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 下没有tchmain.lib文件.你应该先编译COMMON中的工程后,tchmain.lib自动生成在该文件夹下.
这时你再编译你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