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请问几个基本的问题,感谢~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MPLAB IDE C18编译器,芯片采用的是PIC18F4620,请问:
1、我要在程序中判断RB0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应该怎么引用?
2、如果要给RC0-RC7赋值,一次性赋值,又该怎么引用?

网友:
看Datasheet去吧。寄存器和相应的位在头文件中都有定义。

引用楼主 zyfxin 的帖子:
我现在用的是MPLAB IDE C18编译器,芯片采用的是PIC18F4620,请问:
1、我要在程序中判断RB0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应该怎么引用?
--先把相应的管脚配置成输入, 然后应用就可以了。

2、如果要给RC0-RC7赋值,一次性赋值,又该怎么引用?
--同样,先配置成输出,端口RC整体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是怎么样的啊?我才学,给点代码研究一下

网友:
MAPLab IDE安装目录里面应该有很多例子, 打开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可以去PIC的网站下点DEMO下来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