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VS2005开发WINCE程序,是用什么做模似器?谢谢

楼主:
请问用VS2005开发WINCE程序,是用什么做模似器?
是用VS2005自带的Pocket PC2003仿真程序,还是用什么其它呢???
还是需要用到真实设备?

网友:
还有,请问WINCE上用什么版本的SQL数据库?

网友:
是不是SQLCE啊,
看看这个链接: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210/14/23001783-830f-40b0-8769-49e671e84f84.html
可以互补,

网友:
我是用VS2005自带的Pocket   PC2003仿真程序(Pocket PC 2003 SE Emulator),模拟出来后是一个PDA样式的,

您可以在新建工程那里看看啊,

网友:
WIN CE 50 模似器
SQL CE20/ SQL CE30 (SQL 2005 Mobile edition) 都可以作为数据库

网友:
Wince Emulator in Vs2008
and Sqlce in Wince

网友:
可以自己通过vs2005+ce6.0,建一个emulator工程,然后整合成一个仿真器,进行开发。
自带的Pocket   PC2003或者WM5/6,虽然可以做一定的调试,但都是基于Mobile的,跟实际的CE系统有些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vs05只带的有模拟器啊

网友:
我要开发WINCE程序,PPC仿真程序不好使呀.

WIN2003操作系统不能安装WINCE5的模拟器吗?
wince5 emulator

网友A:
你需要安装windows mobile sdk

ce的话安装platform buil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安装windows mobile sdk

ce的话安装platform builder

VS2008支持WinCE6R2 for VS2005 的plateform builder的插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