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加载驱动的顺序问题

楼主:
请问设备启动时加载驱动顺序在哪里可以调啊?
原因是这样的,我的WINCE设备,如果带USB线连计算机启动,那么设备启动会进入Mass Storage模式,问题就在于,
在进入Mass Storage时候,系统有些模块没加载起来,会导致一些错误.如果启动的时候不插USB启动,等WINCE加
载完之后在联USB线到计算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把USB驱动加载放到最后.

谢谢~!!

网友:
注册表中对应的Order能起到这个作用。
Order : REG_DWORD Order in which Services.exe will load each service. The service with the lowest order is loaded first.

网友:
Init函数基于“Order”值的顺序进行检查。逐个检查每个入口加载,为它们初始化驱动程序。例如,[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CI]和[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Virtual],其中,[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CI]的Order的值为4,而[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Virtual]]的Order值为0,因此RegEnum将优先检查[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Vir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