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B5.0 用Build and Sysgen编译后出错

楼主: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efragVolume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efragVolumeEx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efragVolumeUI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FormatVolume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FormatVolumeEx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FormatVolumeUI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anVolume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anVolumeEx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canVolumeUI

生成fatutil.dll时候 出错
出错以后其他工程也不能编译通过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LZ还想知道什么!

网友:
fatutil.exp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说得比较详细了   这个文件出错了,  但我估计是你系统有问题或者环境变量有问题了

重新启动系统  再次进入 CE    不要BUILD & SYSGEN    直接使用 SYSGEN

网友:
直接SYSGEN 还是出这个错
相关的.lib 都已经生成了 估计是在链接成dll时出错了
public目录下的文件大多都是编译成.lib 然后是如何生成.dll 到工程目录下的呢? 找不到那个sourses

网友:
就是没有这些对象的定义

网友:
Error: Module TouchKit.dll built for ARM, kernel built for I386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phyllisa build complete.

出错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比清楚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