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芯片转成直插式可行吗?

楼主(2008-09-13):
ARM芯片转成直插式可行吗?
请问
如果可以做出一小块pcb板将s3c44b0的引脚用排针全部引出,用到的flash芯片和ram也做成单独的带排针的小块独立pcb板,
44b0和flash,ram之间用线连接,这样可行吗?
是不是因为传输距离和电磁干扰无法成功。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像做单片机实验似的在万能实验板上随意组合,包扩外围电路也可以在先在实验板上测试然后再去做pcb板。
但不知道核心部分这样做是不是可行,若是不行看来只能去做一个核心pcb板实现最小化系统同时将引脚引出然后在实验板上做外围电路。
PCB
FLASH
电磁干扰

网友A:
完全可以,处理器的速率并不高,
很多开发板也是分为核心板和底板,CPU最小系统放在核心板上,以太网口/串口/电源放在底板上,
甚至底板可以兼容多种核心板,

网友B:
问题是 核心板能再拆开吗?cpu和内存,flash之间也采用 核心板和底板的接口方式 可以吗?

网友C:
可以,,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