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载过程中不启动的 问题

楼主:
我在编好wince内核烧写板子的时候,下载成功,但是总是卡在:
Download successfully! jumping to image at 0x8****
不动了 ,我用开发商给的内核就能启动。这是为什么呢?我怀疑是下载内核后eboot的跳转地址不匹配。可是怎么改呢?

网友:
说一下你板子型号!我估计是你的镜像定制出了问题!

网友:
能够追踪就追踪一下!!!把整个启动过程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dongzhanyong 的帖子:
我在编好wince内核烧写板子的时候,下载成功,但是总是卡在:
Download successfully! jumping to image at 0x8****
不动了 ,我用开发商给的内核就能启动。这是为什么呢?我怀疑是下载内核后eboot的跳转地址不匹配。可是怎么改呢?

是不是你做得板子,内存多大?
试试修改编译选项,我觉得你不要选那个KITl的选项。

网友:
查一下跳转地址跟你实际Image的config中配的地址一致吗?再一个就是Load到RAM里的地址一致吗?
如果都正确那就要查是不是在起动的最初阶段挂了?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还没到启用KITL的阶段。

网友:
JUMG PING TO 很常见,把你串口的输入贴一下,另外我问一下,你是用板子带的BSP做的NK吗?如果你用的是WINCE自带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检查完上面的后,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再看看eboot里面的串口配置,可能steldr配置了uart0作为串口输出,eboot配置了uart1作为串口输出了。。。。。。。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楼主在耐心的等一会,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