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理解一段关于串口驱动的代码?

楼主:
当我用串口线连接两台机器的串口时,在上位机上就不发送数据,在上位机上面的串口驱动中间运行了如下这么一段代码
请教下面这段代码什么意思,为什么status 的值一直是3。TIOCM_CTS得到的数值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想在下位机的串口接受上位机传出来的数据。应该怎么设置下位机的串口属性。 另外在上位机上是多线程的发送,在下位机上一定也要用多线程的接收吗?而且我用的串口线是2-3对换的那种。是不是需要其他的什么线序的串口线?
    while(1)
    {
          int status = 0;
          while (!(status & TIOCM_CTS)) {
              ioctl(fd_ser, TIOCMGET, &status);
          }

          if ( write(fd_ser, intdata,4)  < 0)
              SetAsyncSendIconError  (errno, SendID);
          else
              SetAsyncSendIconError  (0, SendID);
          tcdrain(fd_ser);
          status=0;
     }

网友:
看的晕乎乎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