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modem的消息响应问题

楼主(2008-10-14):
gprs modem的消息响应问题
最近在做两个gprs modem之间的通讯,一个modem发送短消息或者彩信后,另外一个modem接收到消息/彩信后能引起什么消息响应呢???如何自动得知有新消息/彩信呢???
还有一个就是老问题了,不知哪位仁兄拿知道gprs modem固定ip的获取方法????
modem
彩信
如何

网友A:
如果有新消息串口会收到:
+CMTI: 1/2/3/....
类似的回复,后面的1/2/3表示短信存储的块号

网友B:
1、都会有返回提示的或者是新消息提示
2、采用APN固定IP的SIM卡

网友C:
我知道返回值是什么,我也知道用readfile()来读取返回值,但是我想知道消息响应函数是什么
比如说 atd***********;
没人接 很长时间才能返回no carrier,这是我不能拨打后就立即readfile,怎么在返回no carrier后有一个消息响应之类的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 怎么把新接收到的信息读取出来吧,用哪条指令。

网友E:
当有新的消息到来时,需要modem产生提示,使用指令“AT+CNMI”(较为常用的是AT+CNMI=2,1)
收到新信息时就会有+CMTI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