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问,DNW通过USB下载的怪问题?

楼主:
2440的板子,用的是DNW工具,在通过USB下载BIN时,串口反馈回来是一连串乱码,进度条正常显示,也能下载完,但按“8”无法解压。怎么办?

网友:
串口乱码?串口初始化不对?去对对波特率什么的吧!解压?DNW我记得没有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
我用的DNW也是三星公司提供的,但没有你这样的现象。你自己再好好看看,看看是不是那个什么配置不对。串口波特率要对应好(PC端++++开发板BSP端),DNW的USB的下载地址也要对应设置好,开始仔细参考三星提供的操作说明文档。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板子加电后,pc上的DNW接收的消息都正常,可以在3秒内按PC键盘调出BIOS菜单,按1下载,指定一个地址:0x32000000,选择一个BIN文件,然后回车,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RECIEVED FILE SIZE:xxxxx,xxxxx是不断变化的数字,到这一步我却出现了错误,显示的是一连串乱码,像是繁体中文字。
有个情况特别奇怪:板子关闭电源后停用较长时间,如几个小时,重复上述操作时,能够显示RECIEVED FILE SIZE:xxxxx,但是还没有下载完,乱码又出来了。这时候重新关闭电源再开,再次操作上述步骤,连RECIEVED FILE SIZE:xxxxx都没有,直接出现一连串乱码。郁闷!
我的BIOS菜单“8”是:relocate NK.BIN,我的操作说明书上译成解压,我也就照搬了,呵呵,不对请指教。

网友:
没有遇到过,建议换一个DNW试试。可能是DNW被损坏了。
这个东西网上大把多的。如果有源码就自己编译一遍

网友:
开始串口显示正常,后来又不正常。你前后两次对串口的初始化不一样?NBOOT+EBOOT+NK都会对调试串口进行初始化的,串口显示不正常肯定是你那部分初始化不正确所引起的。2440好多人在用的,不可能就你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平常不用什么RELOCATE的,不知道你用来何用?!

网友A:
我这块板是wince、linux两用,NK.BIN下到RAM后,要relocate NK.BIN,然后再写入NAND flash,指定写入分区3,这样重新启电后就自动运行WinCE.分区0是存放linux的。

网友:
可惜我传不了图片上来。

网友:
我每次操作都没有对串口进行重新设置,直接打开DNW就connect,应该不是与设置有关。

网友:
我说的串口初始化指的是你的BSP里面的那三部分代码-----NBOOT+EBOOT+NK。不是说DNW里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板是wince、linux两用,NK.BIN下到RAM后,要relocate NK.BIN,然后再写入NAND flash,指定写入分区3,这样重新启电后就自动运行WinCE.分区0是存放linux的。

---------------很明显楼主用的是优龙的BIOS。ADS写的,和别人不一样的。
我也用啊,怎么没有发现呢?哈哈
楼主是不是???

网友:
BSP我没有改动,我是用板子开发商给的WINCE5.0的DEMO编译的NK.BIN。其他工作都没有做。

网友:
地址不对,下载选择8出现0C 24 01一些东西,下载的地址位0X30200000,确认下,换个DNW

网友:
直接选择0,下NK.NBO试下,地址为0X30200000

网友:
直接选择0,下NK.NBO试下,地址为0X30200000 第一次回答错了

网友:
   今天一大早来试,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板子居然可以把25.5M的BIN文件下下来了,但是我高兴没多久,又出问题了:下载完了BIOS主菜单显示了前6个以后又出现了乱码!正常应该有8个。出现乱码后以下操作都没有用。
    现在关闭板子电源,重新加电再来一次以上操作,下载过程又呈现乱码,与昨天一样!!

网友:
已经用了两个DNW来试,结果都一样。感觉板子要长时间休息,但是长时间休息之后仍然没有给我正确结果,只是长时间停电后再操作时能够出现RECIEVED FILE SIZE:XXXXX一段时间,文件没有下载完就出乱码了。

网友:
刚才下载NB0,下载过程也出现乱码,但是下载完了可以在RAM运行。
另外下载地址32000000,30200000两个都试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
觉得应该是你的开发板有问题,RAM有问题之类的。跑一跑就出错了,做好做一下RAM测试看看。还有就是硬件电路得好好查查。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没接好,没焊好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