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内核大小的问题

楼主:
在wince下我用一个叫USBD.EXE的东西下载内核(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到现在这个公司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其他人也不知)
每次下载内核的时候都是在PB下打开命令行工具: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然后输入USBD这个命令,就直接下载了
下载时提示:允许的NK大小为27M多一点
现在我想下载的NK为30M(我的FLASH为32M的),是不是需要BOOT支持?
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呢??
是不是跟USBD无关??

网友:
楼主表述清楚点哦,很多人不知道你用的平台。

这个东西你最好找官方哦。
我们三星都用官方的DNW,估计PXA也有类似的软件。

网友:
我的平台是PXA270的

网友:
我也都是用dnw下的,
USBD估计也是通过同步软件下的吧?

网友:
下载两边通信要对上

网友:
你是在CE的界面下更新Image吗?还是在Bootloader的界面下更新
我现在的平台也是270的,但我们都是模拟RAM有UDISK,这样就不需要下载工具,接上USB后在PC上会跳出一个目录,然后直接把Image拷进去就OK了
在CE界面下也可以自己写个AP来更新Image,当然前提是要对Image的存储相当了解,而且Flash的驱动要支持相应的操作

网友:
我想应该跟USBD.EXE相关,这个哪儿搞的,搞到源码,自己看看!

网友:
不知道工具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影响,之前也遇到过你的问题,PXA310,在comfig.bib文件中有设置nk文件的大小,把它改大了好像也会存在问题。
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和USDB.EXE没关系的,我用过pxa255,flash也是32M的,它的flash内存图如下:
---------------------  0x02000000
Eboot Configuration
---------------------  0x01F80000
Configuration Data
---------------------  0x01E00000

     Kernel

---------------------  0x00080000
  BootLoader
---------------------  0x00000000

生成的内核映像文件大小不能超过Kernel分区,因此我的这块板的NK.BIN不能超过29.5MB.
你要看一下手册里的flash内存分配图。这个好像也能修改,具体怎么改,我这个新手就不太
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