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七段式数码管上拉电阻一般多少欧姆

楼主(2008-11-13):
简单问题 七段式数码管上拉电阻一般多少欧姆
共阳极七段式数码管上拉电阻一般多少欧?
电阻
日历
数码管

网友A:
控制在5mA到10mA之间就好了。电流大了亮度就高。自己试试到满意的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什么驱动?什么样的数码管?希望多高的亮度?
差异很大的,楼上说的没错,自己试试才是王道

网友C:
44944,实践出真知,我太懒了!
谢谢楼上两位,,
我想用三个LED来显示三位数,
请问使用三个单独的,然后用38译码器好;
还是用一个集成三个的LED来完成好。

网友D:
5伏的电源用200欧上啦电阻就行,LED当然是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A(2010-02-07):
楼主要看用多大电压了,数码管每段电流5-15MA正常,电流*电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