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disk 虚拟磁盘镜像? 我mount了一个iso文件 盘符有 但打不开

楼主:
我是从 网上下载的  filedisk.exe  它是不是可以将一个镜像文件装载到一个盘符里?  我现在还不清楚它的功能/

我是这么做的  cmd ->c:\filedisk /mount 1  c:\myiso.iso  z:

看到了 z盘  可是 打不开   我是这么理解的 把myiso.iso 文件 装载到了 z盘

是这样嘛 ?

网友:
没用过filedisk.exe,它支持虚拟光盘吗?有可能是只支持虚拟硬盘,你在磁盘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虚拟出设备。

网友:
我 /mount后 在我的电脑 里  看到的 就是光盘 盘符

我不清楚利用 filedisk.exe  能不能实现  把iso 文件装载到 虚拟盘里  打开可以浏览

就像DAEMON Tools 虚拟光驱一样

网友:
没有用过。
filedisk有没有 /help参数?如果有的话敲出来看看。

网友:
/?   语法是有的 源代码 也有 (用到了win 2k ddk)  编译不过去

驱动是 filedisk.sys

代码都是从网上 下载的

网友:
有没有 用过 filedisk 的

如何装载 iso  img  文件到  虚拟盘的呢 ?

怎么打不开 盘符?

网友A:
我找到了  支持网络镜像的 filedisk 的改进版本 支持路径http://xx/123.iso

可我还的用 delphi 调用该驱动 实现虚拟光驱的功能

有谁接触过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 支持网络镜像的 filedisk 的改进版本 支持路径http://xx/123.iso

可我还的用 delphi 调用该驱动 实现虚拟光驱的功能

有谁接触过 呀

最近也在研究虚拟硬盘,
支持网络镜像的 filedisk,可否发份给我。
huikelly@sina.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