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关于EV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7):
我有几个关于EVC的问题请教
我有几个关于EVC的问题请教
1.EVC开发的程序能不能用在M5上,如果能用发布时应注意些什么
2.我开发了一个EVC程序用于PPC2003的,但有些客户用在M5上没有问题,有些客户就是无法使用PULL下载数据。服务器端的IIS和CE都配置了,在服务器端及PDA的浏览器中输入Ce的网址都能连上。PDA上使用的DLL都注册成功了。下载时提示IIS或CE2.0错误 。请问还有哪发面会影响到PULL下载?
希望能予指教!非常感谢。
浏览器
服务器
程序
开发
影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用的,但要注意M5是否支持应用中用到的函数。
最好是在正确的平台(SDK)下开发,否则会出现什么问题,谁也说不清楚。

网友B:
mobile 5最好还是升级到vc2005.
http://lenux.bokee.com/6637341.html
介绍了如何升级。

网友C:
谢谢,还有个问题,EVC与VC2005开发的程序运行速度上有差别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运行速度不敢乱讲,理论上是没有区别,VS2005使用的内核编译跟eV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