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模拟器不能用

楼主:
我装了EVC还有模型器,为什么不模拟器不能用

网友:
请你说明详细情况

网友:
说说你的安装过程吧!

还有就是模拟器的运行,需要网络环境。

网友:
我电脑说影响系统稳定,所以不能用

网友:
靠,我以为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文章说明,只需要修改boot.ini(C盘根目录下)就可以解决。
主要是/execute ,默认好像是noexecute=optin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 /fastdete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文章说明,只需要修改boot.ini(C盘根目录下)就可以解决。
主要是/execute ,默认好像是noexecute=optin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 /fastdetect

网友:
将报错的提示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