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安装错误

楼主:
大家好,我在xp下安装WINCE,当进行到输入product key时,输入正确的key,总是提示不正确,要求重新输入,
key和安装文件都是正确的,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只能多搜几个key了

网友:
既然提示不正确了,你再在网上找一个key吧

网友:
是啊,我又在microsoft上申请了个key,输入还是一样的,哎,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有人遇到过我的问题吗?

网友:
装其他软件有这个情况吗?
这是第一次安装PB,还是卸载后再安装的?

实在不行,就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安装文件版本的问题,应当通过正规途径获得。

网友:
安装文件版本和key都是正版的,以前在旧的电脑上成功装过,现在在一台新配的PC上安装,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我认为可能还是版本和key不对应,否则不应该,
我也用ce5,那边只给了我一个序列号就是好用的。
而且我的操作系统也是xp+sp2。

网友:
ce5.0,而且我曾经成功的安装到一台PC上,换了个PC就不行了,难道PB对硬件平台也有限制?

网友:
借宝地问一句。
我在安装wince5.0,每次都等了好长时间,等到进度条快结束的时候就弹出"Internal error 2738"的错误,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请问安装winCE5.0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