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AP730 bootloader 具体如何烧录

楼主(2008-07-09):
请问OMAP730 bootloader 具体如何烧录
CPU:OMAP730B
ROM:M-Systems DiskOnChip G3 MD4832-d512-V3Q18
RAM:HY25L256160AC-7.5
已有bootloader文件,及这款裸板。请问具体需要什么设备、怎么连接、怎样操作,才可以把bootloader文件写进板里
如何

网友A:
咦,没有这些东西,你板子哪来的?
需要一根下载线,一般是并口->JTAG接口的,贵点的也会有USB->JTAG口的,不同的线有对应的烧录程序。买线的时候会有程序配套的。
将线的并口(或者USB)接在PC机上,JTAG口接在板子的JTAG插座上。
打开烧录软件,导入bootloader的镜像文件,打开板子的电源,点击烧录软件的“下载”或者"download"按钮,就行。

网友B(2009-11-19):
请问用什么烧录软件? 能具体说说名字或者用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