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启动代码的一些疑问

楼主:
NAND启动代码
        ldr        r0, =BWSCON
        ldr        r0, [r0]
        ands        r0, r0, #6                ;OM[1:0] != 0, NOR FLash boot
        bne        copy_proc_beg                ;don't read nand flash'
        adr        r0, ResetEntry                ;OM[1:0] == 0, NAND FLash boot
        cmp        r0, #0                ;if use Multi-ice, 如果使用JTAG调试,ResetEntry会是多少?
        bne        copy_proc_beg                ;don'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
        ;nop
;===========================================================
nand_boot_beg     ;//从上面看出只有从NAND启动,且ResetEntry为0时才会执行这个程序段。
        mov        r5, #NFCONF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ldr        r0, =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 【从NANDFLASH启动时ResetEntry指向0??  】
      ands  r0, r8, #0x1f ;
      bne   %F3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 #32
      bne   %F4
      mov  r0, r8
      mov  r1, r9              ;//该句第一次执行时,R9指向ResetEntry,使R1指向ResetEntry;
      bl      ReadNandPage ;//读取一页(512 Byte);
      add  r9, r9, #512
      add  r8, r8, #1
      cmp  r8, #256            ;//判断是否已经拷贝了0~255共256个Page
      bcc  %B2                   ;//if(R8<256),跳转到B2继续拷贝。共拷贝数据的大小为128K;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
      and  r0, r0, #~0x8000
      str    r0, [r5]
      ldr    pc, =copy_proc_beg
;===========================================================
copy_proc_beg                    ;//
      adr     r0, ResetEntry     ;//
      ldr      r2, BaseOfROM   ;//
      cmp    r0, r2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
      ldr      r3, TopOfROM
0   ;//如果BaseOfROM与ResetEntry不相等,将RO段搬到SDRAM中,目的地址为Image$$RO$$Base到Image$$RO$$Limit,接着继续执行InitRam。如果相等则跳过这一段代码直接到InitRam,那么BaseOfROM和ResetEntry会相等吗?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sub  r2, r2, r3 ;//
      sub  r0, r0, r2 ;//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BaseOfBSS为RW数据的起始地址;
      ldr   r3, BaseOfZero ;//BaseOfZero为ZI数据的起始地址,即BaseOfBSS的结束地址;

0   ;//将RW段搬到SDRAM中,目的地址为Image$$RW$$Base到Image$$ZI$$Base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0
      ldr  r3,EndOfBSS
1  ;//将SDRAM中ZI段初始化为0,地址为从Image$$ZI$$Base到Image$$ZI$$Limit
      cmp r2,r3
      strcc r0, [r2], #4
      bcc %B1
;send reset status to main function
      ldr  r1, =GSTATUS2
      ldr  r0, [r1]
      str  r0, [r1] ;clear reset status
;//--------------------------------------------------------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0]  ;NFChipEn()
        bic      r1,r1,#0x800
        str      r1,[r5,#0]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4]
        strb     r1,[r5,#8]           ;WrNFAddr(0)      ;//[地址周期1]:发送地址A[7:0];
        strb     r0,[r5,#8]           ;WrNFAddr(addr) ;//[地址周期2]:发送地址A[16:9];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8]                                     ;//[地址周期3]:发送地址A[24:17]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
        strneb   r0,[r5,#8]                                     ;//[地址周期4]:发送地址A[25]。

        ldr      r0,[r5,#0]  ;InitEcc()
        orr      r0,r0,#0x1000
        str      r0,[r5,#0]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等待Nand内部操作完毕;

        mov      r0,#0   ;for(i=0; i<512; i++) ;//i为R0;
         ldrb     r1,[r5,#0xc]           ;buf = RdNFDat()   ;//[r5,#0xc]指向数据寄存器;
R1=RdNFDat();
         strb     r1,[r4,r0]               ;//【[r4,r0] 指向的是不是还在Steppingstone内??? 】
         add     r0,r0,#1                 ;//i++;
         bic      r0,r0,#0x10000
         cmp    r0,#0x200            ;//if(i<512)跳转到B1   ;//判断是否拷贝完一个Page,
         bcc      %B1

         ldr      r0,[r5,#0]               ;//NFChipDs()
         orr      r0,r0,#0x800
         str      r0,[r5,#0]

        mov   pc,r7
;//------------------------------
【问题1】:start.s 其中关于nand flash启动,我的理解是:从NAND FLASH启动时,应该是前4KB映射到NGCS0,这4K代码将NAND中存放的大小为128K(这个值可以自己设定)的Boot程序拷贝到SDRAM中;但该文件提供的程序好象是先从NAND拷贝128K的代码到ResetEntry开始的地方,这时ResetEntry表示的地址应该为Steppingstone中的0地址,但是Steppingstone只有4KB的RAM区,怎么能存储128K的代码??是不是我理解有错误?

【问题2】:如果[问题1]中的ResetEntry真的为Steppingstone中的0地址,那么Boot程序拷贝nandflash的128K的数据岂不会将正在执行的4K代码重写,难道不会冲突吗?

【问题3】:如果我上述理解有误的话,那么ldr  r9, =ResetEntry;该句指令使得R9指向的地址是多少?即ResetEntry的地址到底是多少?

【问题4】:S3C2440微控制器从Nand flash的引导功能:2440CPU内部有一个叫做“起步石(Steppingstone)”的 SRAM缓冲器,系统启动时,Nand flash存储器的前面4KByte字节将被自动载入到起步石中,然后系统自动执行这些载入的引导代码。引导代码执行完毕后,自动跳转到SDRAM执行(书中原文)。
因为Nand flash相对于Nor flash有价格,容量等方面的优势,现在很多系统都不装Nor flash,而是采用从Nand flash启动和引导系统。而nand bootloader的映像文件(一般为几百K)是一个整体,现在硬件系统能自动把它前4KB内容载入到“起步石”中,那么我们怎么精确地做到前4KB刚好就是引导部分?应该说引导部分就是start.s这个汇编程序吧,它恰好就是4KB吗,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把它们分开来编译呀?

这个贴是我从另一个地方转过来的,我做了一些修改,加入了我的疑问,望大家讨论研究,高手答复啊,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在优龙出现过吧,你搜索一下我的帖子吧,这些问题,我都曾经在这里发过,
不要逃浪费资源了,我前两天刚刚结贴。

网友:
我已经得到一份非常详细的44b0的init.s注释PDF文档,和2440非常相似,我想对大家有帮助,我现在发到wince QQ交流群39063007的共享资料。

其实我觉得大家与其在这里猜测这些代码怎么执行,不如用JTAG或者JLINK仿真调试一下,单步执行,查看寄存器和内存的值,你就会一清二楚,对BOOT的流程。

网友:
nand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学习一下,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啊,有人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