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精度AD变换

楼主(2008-07-03):
请教关于高精度AD变换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希望做高精度AD变换,如稳定度需要达到16位,应该用单片机上自带的24位的AD变换器好呢?还是用专门的24的AD变换芯片好呢?

网友A:
用专用的好一点。
专用的芯片便于你做精密的电路设计,抗干扰保护屏蔽等措施。
单片机上带的,依赖单片机内部的数模隔离处理,主动权不在设计者手上。
当然,如果能找到口碑好的,大量应用的这类单片机,那也不用担心,可以使用。

网友B:
是专用的,1543都是挺好用的,精度挺高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