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D】C语言中定义全局变量时,如何在定义变量时就指定好变量的地址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新手,请多多帮忙!
        小弟现在写一个单片机的程序,由于项目比较紧,就分给两个人做,小弟不懂汇编,要用C写程序,另一个汇编很强,但是不懂C语言,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二个人一起写程序,最后和到一起运行,其中数据的交互想通过公用数据空间来实现。汇编可以直接对内存地址操作,C语言上该怎么做?各位大侠帮忙啊,小弟感激不仅,或者那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欢迎指点。分不够可以再加。

网友:
C语言中要访问某个地址的数据用指针
比如先定义 void * p;
然后直接给p赋值,即地址值
p=(void *)0x????;
如果是 int 变量 则 用类型转换 *(int *)p=????;

网友:
C中直接操作就是指针

如果你们在SDRAM的512K的地方作为共享区域, 假定你们都用RISC芯片,指令的和内出的访问都是4字节的, 方便起见, C中可以

#define SHARE_BASE  (0x80000)

#define WRITE_MEM(value, addr)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value) )
#define READ_MEM(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比如,如果汇编在内存START中置1的时候, 你启动程序, 然后你在王ACK中写1

#define START  (SHARE_MEM+4)
#define ACK    (START+4)

if(READ_MEM(START)==1)
{
   test();
   WRITE_MEM(1, ACK);
}

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你们的code分别在不同的处理器上,或者你们使用的RTOS, 任务分别在不同的task下

不然你们的分工就有问题。

网友:
可以定义变量 char myval _at_ 0x68
这样地址就是指定的地址了。但是,如果这样做工程会很烂的。不如用C!

网友:
如果是多线程或多CPU,可以这样做。
如果是单CPU,单线程,那么最好是C做主程序,汇编写模块,遵循C的调用规范进行调用,数据的传递用参数实现。

网友:
你可以讓你同事做一个C函数,然后你来用汇编实现函数的功能,这样工程就不会很烂.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现在我的想法是主程序我写,然后我同事主要写一些中断,在同一个MCU上运行,单片机用的是MSP430,当有中断发生时,
触发同事写的中断程序,中断程序处理完以后,中断中处理好的数据就放在一块存储区域,然后我在主程序中去取那块存储
区域中的数据,然后执行响应的操作。其中还有一些比如液晶要显示的工作,也打算这样做,比如,要显示什么样的数据,
我先在存储区域中写进去数据,然后调用同事写的汇编程序,同事的汇编程序在那块指定的区域中取出数据,然后在液晶上
显示,用这种方法做怎样?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有,选择的那块公用的存储区域放在什么地方好那?会不会在程序
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堆栈的分配把我的公用存储区域给破坏了?望高手帮忙啊

网友:
关于地址的问题,我建议你再看一遍谭浩强的那本C语言的书,主要是指针那一节,看两遍你就应该明白怎么用C语言给地址赋值了.
但是单片机的寄存器地址就涉及到volatile变量,还有是不是要进行地址映射.
至于读数据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应该你用C语言实现.你可以指定要读写的地址.例如pxData=(unsigned int*)0xA5000000;
pxdata++;一般来说你把地址取的比较大一般不会发生地址的冲突.你也可以用malloc函数事先分配一段内存,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问题拉.
我也是刚开始从事单片机方面,所以能给你的建议不多,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

网友:
可以采用全局变量,汇编程序中声明成外部变量。
可能与c编译器有关,要查查你用的c编译器的资料。

网友:
C51里面用_at_指令

具体的更多C51的内容,请看KEIL的帮助

网友:
你可以先拿C做全局变量分配你们公用的数据,取地址再告诉另外一个汇编强的朋友,对数据操作直接针对你给的地址操作,一般来讲
编译器对全局变量的地址是不会变的,如果怕变的话就采取先定义地址的方式,归纳好地址你们公用,尽量往后面排,如果靠前的话你的程序有可能修改到其中的数据,本人不是什么强人,只能给这些提示,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在进行多人合作的时候关键是要把接口定义好,C与汇编之间数据耦合的最好方法还是指针。

MSP430的液晶显示部分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你用的是MSP430X4XX系列的话就会很方便,只要往特定的寄存器写入特定的数据就可以了。详细资料可以去看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