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文件截取

楼主(2008-07-18):
VxWorks文件截取
大家好,请教问题如下:
文件系统是 DosFd
需要截取文件
比如一个4M的文件,我想把后面的1M删掉,只保留前3M内容,我可以直接调用ftruncate(fd, leng)实现,而且系统开销非常小;
另外一个情况,我想把文件前面的1M删掉,只保留后面3M内容,此时我不知道有没有系统函数支持,我的实现方法是:fseek()到文件1M处,然后fread()后面3M的内容到另外一个文件temp.dat,删除原文件,将temp.dat改名。这样虽然可以实现,但是系统开销比较大。整个文件管理过程,有很长一段时间2个文件都是打开的,而且fseek()和fread()的开销都很大,在文件比较大时更明显。
我想请问,如果我想截掉文件前面部分内容,有没有类似ftruncate()的系统函数?
或者,有更加巧妙的节约开销的方法?
由于是嵌入式,所以开销太大时效果不好。
谢谢高手,给点指导!
而且
我不知道

网友A:
好象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但是对于你的实现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提高的,你在文件系统中创建temp.dat,然后改名,这样的操作效率太低.
不要创建temp.dat,将后面3M内容读出来放在内存中,当然,这要内存够才行. 然后将以0的为长度trancate,再把内存中的数据写回文件, 这样效率肯定高多了.

网友B:
感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C:
貌似没有比1楼更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