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RM高手求助:ARM向量表问题

楼主:
当发生异常时,PC寄存器跳转到从0x0地址开始的相应中断向量表处,请问在启用MMU的情况下,这个0x0地址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

网友:
启动mmu以后,只要是通过cpu访问的, 都是虚地址, 因为通过了mmu转换.

网友:
楼上说的对,CPU见到的都是逻辑地址,也就是经过MMU转换的虚拟地址

网友A:
应该是首先要跳到0x00开始的地方 这是硬件决定的,但是MMU会将0x00后的地方映射到其他的地方例如0xc0000000开始的地方,也就是说,CPU看到的还是0xc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首先要跳到0x00开始的地方 这是硬件决定的,但是MMU会将0x00后的地方映射到其他的地方例如0xc0000000开始的地方,也就是说,CPU看到的还是0xc0000000

同意!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