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上的+107J是什么意思????????????????

楼主:
rt

网友:
100uF的电容,J是什么意思,要看电容是什么样的。

网友A:
100uF,规则是10* (10^7), J是精度,20%,如果是K的话是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uF,规则是10* (10^7), J是精度,20%,如果是K的话是10%。

网友:
10*10^7PF
也就是100uF  J表示精度,20%,

网友:
代码        精度
M        20%
K        10%
J        5%
G        2%
F        1%
D        0.5% /5‰
C        0.25%/2.5‰
B        0.1% /1‰
W        0.05%/0.5‰
P        0.02%/0.2‰
L        0.0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 精度
M 20%
K 10%
J 5%
G 2%
F 1%
D 0.5% /5‰
C 0.25%/2.5‰
B 0.1% /1‰
W 0.05%/0.5‰
P 0.02%/0.2‰
L 0.01%/0.1‰

GOOD

网友:
好精度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 精度
M 20%
K 10%
J 5%
G 2%
F 1%
D 0.5% /5‰
C 0.25%/2.5‰
B 0.1% /1‰
W 0.05%/0.5‰
P 0.02%/0.2‰
L 0.01%/0.1‰

`

网友:
10X表示的电容,都是10乘以10的X次方,单位是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