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文本文档出现乱码!

楼主:
我做了一个配置文件,程序在wince下运行,运行的时候需要读取配置文件,但是仅仅是读,并没有写操作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文本文件里面全是乱码,配置文件被改写了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CreateFile("filename",.....)
以只读方式打开.不会改写文件的

网友:
你的存储器是什么?就是存放文本文件的存储器。是只在一台机器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多台机器上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另外概率大概有多大?

网友:
把配置文件读到内存中,不要频繁地操作文件。

网友:
nand flash

出现这种情况的机器有很多,总的来说概率不是很大

打开文件的时候是以只读方式打开的

把文件读到内存当中,不用频繁的去读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的配置文件大小都不同哦,有的可能有30到40K

网友:
只要文件不是超大,还是读到内存处理比较好。
不过你说的情况也少见,WINCE运用这么久了,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大的BUG,要是真有,早就该解决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段时间内,做了什么?会反复对文件读吗?反复打开关闭?

网友:
在这段时间会反复读文件,反复关闭打开
这样也会造成损坏吗

每次关闭之后很长时间之后再打开
打开读取完毕之后就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

出现这种情况的机器有很多,总的来说概率不是很大

打开文件的时候是以只读方式打开的

把文件读到内存当中,不用频繁的去读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的配置文件大小都不同哦,有的可能有30到40K

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那出现问题的文本文件和正常的文件,当然要是同一个文件,在一块以二进制的方式做一个对比,观察一下不同的Bit有多少?

另外,这个与WinCE本身应该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A:
全部被修改了,有一些没有使用的文本文件,也被修改了一部分

网友:
文件放在什么上面的? nandflash ? 如果是这样,把程序和文件都移到sd卡或u盘上试试
看看是不是nandflash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被修改了,有一些没有使用的文本文件,也被修改了一部分

我没有遇到过,我的配置文件长时间运行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使用的文件都没改了,那么你的系统很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是程序(.EXE)文件自己都会被损坏

网友A:
再来点人参与讨论啊

网友:
如果是放在sd卡上的,换一个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来点人参与讨论啊

1. 不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2.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设计的问题或者驱动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