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e 有现成的卸载函数吗?

楼主(2008-04-24):
mobile 有现成的卸载函数吗?
在PDA,安装CAB包后,一般在系统提供的"remove programs"工具里,可以将以前安装的某个CAB软件,卸载掉。
请问:WINCE是不是提供了此API,简单调用就可完成此功能。
总不能记着CAB,都做了哪些操作,然后一项一项还原吧?
programs
Mobile
软件

网友A:
用csp删除
DMProcessConfigXML

网友B:
楼上的,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用DMProcessConfigXML卸载,那个输入参数XML如何设置?

网友C:
知道了函数名称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找如何实现的?
这个东西不难,文档中就有的。

网友D:
兄弟,文档中讲述的比较简单。
例如:我就知道要卸载的应用程序名,如何构建此输入XML字符串,来实现自动卸载呢?
另外:望告知,您确实使用DMProcessConfigXML函数来卸载CAB的安装包程序?
谢谢。

网友E:
在google上搜就有的。
xml字符串
[AppName] = 注册表中对应的该软件的名称
一般是:生成cab包使用的inf中的provider 和 appname的组合
provider = aaa
appname = bbb
然后用DMProcessConfigXML来处理。

网友F:
随便搜了一个。
http://windowsmobilepro.blogspot.com/2006_03_09_archive.html
上面说的appname是我使用的删除方法。不知道如帖子里直接传入名称是否有效。

网友G: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H: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