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大侠们!怎样提高Vxworks的计算速度?用来做大量傅 ...

楼主(2008-01-24):
请教大侠们!怎样提高Vxworks的计算速度?用来做大量傅立叶变换
小弟用的Vxwoks5.4 tornado2.02 目标机是 P4 2.4G 512M 现在客户要求要进行运算量比较大的傅立叶变换,结果存在数组里,要求几毫秒内完成,并完成定时更新,我编程序计算了一下,发现要三百毫秒左右才能完成一次计算,想要更快点,有没有别的途径,小弟不知道,这个版本的Vxworks支持不支持pentium 双核的CPU 啊,请教各位大侠,硬件升级是不是可以,还有别的办法没 ?多谢!!
计算
目标
程序

网友A:
这个版本的不支持双核。傅立叶变换这种事情,最好交给FPGA或者是DSP来做。

网友B(2008-02-23):
计算量有多大?P4 2.4G 应能满足要求,检查一下任务优先级.

网友C:
利用编译选项中的编译优化,应该能减少几倍时间的。
同时要想办法对代码进行优化,尤其是一些大量循环里要注意不要有判断,防止打断流水线。
P4的处理能力应该很强很强的了。我们做的机器视觉相关的程序,亚像素级模板匹配,那么多的运算,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D:
同意1楼,交给硬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