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自发自收

楼主(2008-11-25):
串口通讯自发自收
你们好。我做了一个AT89S52;MAX232与PC通讯板子。
当我用11。12与单片机相连,13。14,GND与PC相连,
线路也对。能接收到单片机发到PC的数据。就是当我用调试助手发数据到单片机时。
调试助手一边发,它自已一边收,好像单片机没有还收不到数据。
通讯

网友A:
LZ知道为什么不对呢?
把你方法说说
这个才知道你为什么不对

网友B:
我用单片机发数据给PC时正常,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数据给单片机时.我一发送,软件就接收我发的数据.
当是单片机还没有接收到数据.

网友C:
你的13 14脚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连接问题,量一下通路吧,R1in和T1out短路了

网友D:
我看过了。没有短接,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信号地GND对系统影响有多大。

网友F:
你是怎么判断单片机没有收到数的?有指示灯吗?
如果方便的话换一个芯片,我以前用485有时就会出现通信问题

网友G:
是的单片机收到数据会闪的。我已经换过芯片还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