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程序相互切的时候怎么会有白屏?

楼主:
两个程序相互切的时候怎么会有白屏?
程序1:
我是用 CreateWindowEx(WS_EX_TOPMOST, szWindowClass, szTitle, WS_POPUP | WS_WYWMENU,
                             0, 0, LCD_XSIZE, LCD_YSIZE,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的windows API建立窗口的,不用MFC的任何东西,并且是用DC去画的屏幕的;

程序2:
我也是用 CreateWindowEx(WS_EX_TOPMOST, szWindowClass, szTitle, WS_POPUP | WS_WYWMENU,
                             0, 0, LCD_XSIZE, LCD_YSIZE,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的windows API建立窗口的,不用MFC的任何东西,但是画的机制是基本于DirectDraw的

以上两个程序是基本同一个初始点,并且在小一样的,在特定情况下我需要两个程序在前后台相互切换,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就是两个程序在前后台相互切换时会出现一小会的白屏,在PC上闪的快一点,在WinCE上的白屏时间让我受不了,
所以我在PC上用随便windows的两个窗口前后台相互切,发现并不会出现白屏,只是一个窗口在另一个窗口上拖动时另一个窗口的刷新会稍微慢一点,
我的两个程序并不需要拖动,在起始点以及大小一样的情况下我只需要两个程序在前后台相互切换,可是有白屏,有谁知道原因吗?
会是我建立窗口时的参数的原因吗?为什么windows窗口相互切不会有白屏或者看着不舒服的地方?

网友:
处理刷背景的消息,直接返回TRUE

网友:
不是你参数的问题而是你HIDE的时间不对,你应该等你需要显示的窗口已经得到FOCUS了,再把之前的HIDE掉。

网友:
我是用setforground函数去设置的    没有用hide的
所以能在程序1中设置程序2的foreground 或者程序2中设置程序1的forground,

网友:
开发应用有意思,但我不懂,帮你顶

网友:
因为窗体被置顶后,有一个自绘制的过程。默认状态下,会擦除窗体的背景,然后再绘制。

一般擦除窗体的背景的动作,会引起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