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V2.2.FOR.PENTIUM.CD1.ISO安装问题

楼主:
我从网上下载的WINDRIVER.TORNADO.V2.2.FOR.PENTIUM.CD1.ISO,安装时出现
这样的问题:在select directory 的下一步,一直显示 analyzing installation files,please
我为此折腾几天,查不出原因。
请哪位高人指点!谢谢!

另外:我已安装WINDRIVER.TORNADO.V2.2.FOR.ARM.CD1.ISO, 工作正常,
应该不会有冲突吧!

网友:
自己汇报一下问题进展,我删除了安装包里docs文件夹,上述问题解决了。
但是后面安装的时候出现另一问题:
安装进度29%,拷贝mmsystem.h时,setup.exe无法响应。
请高人给点建议!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两个版本的我都装过,即使装在同一个目录下也能成功安装,只是只能使用最后一个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