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要屏蔽掉开始菜单中的运行,我的文档,程序等选项该怎么做?有知道的吗?

楼主:
WinCE里要屏蔽掉开始菜单中的运行,我的文档,程序等选项该怎么做?有知道的吗?

网友:
去修改CE Shell的代码,在PB的安装目录有

我以前的一个项目,将整个开始菜单定制成自己的,所以LZ的要求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去我在eeworld的BLOG看看吧,有一些说明。

网友:
我修改不了那个的,只是个装了WinCE的Scaner,没法那样做,我在想能否通过改注册表等方式实现

网友:
请先去结帖另一个有答案的帖子,否则嘿嘿...

网友:
结了,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有通过改注册表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
有知道的吗?分不够可以再加嘛

网友:
没有办法,只有修改代码

因为在SHELL实现中,是用代码实现的,想只通过修改注册表是不可能的

网友:
哦,这样子,那就结贴了

网友:
91program是高手,拜读了你的很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