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终端为何看不到RETAILMSG输出消息?

楼主:
我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我在OAL中使用了RETAILMSG返回一些调试信息,可是在板子上跑起来以后,在串口超级终端上除了一开始EBOOT有信息输出外,然后就看不到有任何信息输出了(我能肯定这些RETAILMSG语句是执行了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EBOOT里面最好用什么OALMSG什么的了

网友:
检查一下Image下面UART相关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
引用楼主 jbstorm 的帖子:
我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我在OAL中使用了RETAILMSG返回一些调试信息,可是在板子上跑起来以后,在串口超级终端上除了一开始EBOOT有信息输出外,然后就看不到有任何信息输出了(我能肯定这些RETAILMSG语句是执行了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友善把所有的RETAILMSG屏蔽了。

还有,它估计把那个调试串口1变成普通串口了。
你最好打电话给他们技术支持,让他们教你怎么变回来。

其实就是HALL之下的debug.c文件的一些初始化屏蔽了。

网友:
检查一下WINCESHIP是不是设为1了。

网友:
首先开放调试串口,然后修改有关注册信息

网友:
那请问如何开放调试串口呢?

网友:
先把注册表中的串口的内容注释掉,然后…………忘记了,似乎是initdebugserial函数要改一下,原来可能被注释掉了。

网友:
一般是WINCESHIP不要设置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串口没初始化或者系统对调试串口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在 debug.c中将#define                NODEBUG 1                //1改为0,然后将该文件中所有函数中的UART1-BASE改为UART0-BASE,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
考虑考虑

网友:
OALMSG  我在boot里面就看到过这个打印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debug.c中将#define NODEBUG 1 //1改为0,然后将该文件中所有函数中的UART1-BASE改为UART0-BASE,重新编译,下载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如果你确保函数没有问题,那就看这个帖子,他能解决问题。友善确实把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给屏蔽了
http://blog.eeworld.net/krcc_rain/archive/2010/03/26/541811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