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如何获取标准输入键盘的ctrl键输入

楼主(2008-02-27):
vxWorks下如何获取标准输入键盘的ctrl键输入
vxWorks下如何获取标准输入键盘的ctrl键输入
键盘
如何

网友A:
键盘输入有个中断,中断等级好象是2,只要在..\target\src\drv\serial下找到你想要的xxxkdb.c,在里面的kbdIntr函数中sysInByte()返回的就是键盘的值.判断返回值和表示ctrl的值相同的话,就表示按下了ct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