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教大家:大家现在进行嵌入式开发,用的那些芯片?希望大家能多说一点项目里用到的芯片,楼主诚心请教,并且肯定放分!

楼主:
我看得大部分材料说的都是51的片子,如果直接去学arm,没有项目的支持学起来很费劲。
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
....我们用过StrongArm 和xscale

网友A:
没有项目的支持,学什么都费劲。
ARM的体系架构比51复杂,而且集成度高,在ARM CPU本身要花的精力很多。
如果你只是为了找工作而自学,那最好专注于某个方面进行,比如USB,网卡,摄像头等等,只要钻进去一个,那些公司就会认可,因为你有经验了,再做别的就很快上手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感谢大家!看来嵌入式远比J2EE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项目的支持,学什么都费劲。
ARM的体系架构比51复杂,而且集成度高,在ARM CPU本身要花的精力很多。
如果你只是为了找工作而自学,那最好专注于某个方面进行,比如USB,网卡,摄像头等等,只要钻进去一个,那些公司就会认可,因为你有经验了,再做别的就很快上手的。

哦~!

网友:
常用机顶盒芯片
机顶盒芯片供应商在中国市场主推低成本芯片,代表性产品有ST的STi5518B、LSI的AViA- 9700和富士通的SmartMPEG等。这类低成本解码器中集成的处理器时钟频率一般在150MHz以下,不带硬盘接口和USB接口。

LSI 的AViA-9700是AViA-9600的简化版。在其视频解码部分,该芯片支持无穷层次的画面叠加,允许制造商通过软件任意控制播出画面。它还提供了 PIG(picture-in-graphics)功能。AViA-9700的一个特色是具有2D图形加速器,可以更好地播放动画。

AViA -9700集成了一个148.5MHz的microSPARC CPU。LSI Logic公司中国及香港区系统应用经理杨代伟认为,这样强大的CPU将有利于制造商在今后扩展功能。例如,microSPARC CPU可以执行图文(Teletext)解码功能,所以当电视台开始提供图文服务时,制造商只需升级软件就可以对该功能给予支持。此外,该CPU可以实现 TCP/IP协议栈,从而能够基于此芯片开发出IP 机顶盒。

ST的STi5518B具有较好的成本优势,主要用于实现数字电视信号条件接收以及股票信息接收等基本功能。

在中高端方案方面,这些芯片厂商推出的方案具有高集成度、高性能的特点。如LSI Logic的AviA9600、ATI公司的XILLEON220和ST公司的STi5528。该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处理器性能得到很大提高,以 STi5528为例,该芯片集成了双CPU,其数据处理能力超过300Mips。该类方案通常还集成了更多的外围接口功能,如硬盘接口、IEEE1394 和USB。此外,该类方案通常具有优越的音频和图像处理功能。这类芯片的目标应用主要是具有网络浏览功能和多种交互式应用的高端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