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我的汇编文件编译连接后,为什么没有写到我指定 ...

楼主(2008-04-22):
想请问:我的汇编文件编译连接后,为什么没有写到我指定的地址
如果程序中即有C代码,又有汇编代码,那汇编代码编译连接后,会被放到物理地址的什么地址,这个由哪里的设置决定
在keil的options里设置的片内FLASH
我的片内FLASH起始地址为:0xC00000
编译后C代码都写到这里了,可是汇编的代码却写到0x000A6A去了。不得其解,请指点!
FLASH
程序

网友A:
不好意思,说的不对
看下面这篇吧

网友B:
楼上的链接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汇编语言编写的代码如果需要连接器统一管理,就必须写成可重定位形式。
具体怎么实现可以参考Keil的帮助或者Google,或者如下操作自己研究:
新建一个工程,添加一个C文件,该C文件中声明一个外部全局变量、声明一个无参数无返回值的外部函数、声明一个有参数有返回值的外部函数、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定义一个无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定义一个有参数有返回值的函数,然后在工程管理窗口中在该C文件上点鼠标右键,选择编译选项(Option for Fil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SRC”选项选上(使它变成一个实钩),然后编译,接下来自己看生成的.src文件吧(为了方便阅读,前面的变量、函数、文件、工程最好名字各不相同)。

网友C:
还有一本书:
《Keil CX51 V7.0 单片机高级语言编程与μVision2应用实践》

网友D: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