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直接把手机做在WinCE平台的(不是Mobile)

楼主:
最近想尝试把MTK方按的手机做在WinCE平台上(不是Mobile),不知道有没有那位有类似经验,或者有啥建议的,欢迎提提,多讨论才会有进步啦

网友:
不用进步,已经做成产品了。

网友:
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啊,你以为wince就只有手机版本吗?

网友:
楼上两位,你们用了WinCE内置的手机组件吗?也就是"Telephony User Interface"

网友:
WINCE有没有对讲机版本啊。。。实时性能不能满足?

网友:
wince没有电话的很多UI app 是不是需要自己开发的?

网友A:
呵呵,我更惨,直接用at控制modem,全部工作都是自己做,打电话,短信功能。保存数据。

因为我的wince是kernel version. 公司说比professional version便宜,节省成本。

网友:
.net精简框架,一切皆有可能!
1.1. 什么是微软 .net精简框架?

微软.net精简框架是.net框架为智能设备开发的平台,是实现微软的目标:“为用户提供精彩的体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 的关键部分。.net精简框架把托管代码的世界从web服务带到了智能设备上, 允许在个人数字助理(PDA)、移动电话、机顶盒设备上的安全的、可下载的应用。

http://msdn.microsoft.com/mobility/prodtechinfo/devtools/netcf/overview/default.aspx

1.2. 我需要什么工具才能开发.net精简框架的应用?

Visual Studio .NET 2003 是在Pocket PC 2000、Pocket PC 2002和Windows CE.NET 4.1上开发.net精简框架所需要的, .net精简框架与Visual Studio .NET 2003一同发售.
http://msdn.microsoft.com/mobility/prodtechinfo/devtools/vstudio/default.aspx

其他Windows移动平台开发包可以在以下地方获得:

Windows Mobile 2003 Pocket PC SDK: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9996b314-0364-4623-9ede-0b5fbb133652&displaylang=en

Windows Mobile 2003 Smartphone SDK: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a6c4f799-ec5c-427c-807c-4c0f96765a81&displaylang=en

这篇文章将介绍如何使用.net精简框架和Visual Studio .NET 2003下开发健壮的智能设备应用程序.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en-us/dnnetcomp/html/netcfgetstarted.asp

1.3. 哪里可以下载最新的工具和相关软件?

Visual Studio .NET 2003试用版可以在这里获得:
http://msdn.microsoft.com/vstudio/productinfo/trial/default.aspx

最新的.net精简框架和补丁集可以在这里获得:
http://msdn.microsoft.com/mobility/downloads/default.aspx

网友:
我只要求拨号打电话功能就好了

网友:
7楼感觉是做广告的。

有潜力

网友:
是要把mtk的基带当成modem挂在跑wince的AP上么?
那你有的忙了,主要是要搞清楚mtk的at指令集和控制流程

网友:
学习一下,用WINCE做phone的(CE-Phone)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参照Mobile做RIL层呢?

向系统应用层提供了API需要的接口吗?支持二次开发吗?在Mobile上开发的软件能拿过来直接用吗?

有没有实现虚拟串口的管理?GPRS上网时,来电能正常收到吗?挂断后,能恢复上网吗?

Modem部分和AP部分的通讯和状态判断很复杂,你们都能改Modem部分(不是AP/CPU这里的)的程序吗?比如哪个引脚表示AP需要进入休眠了,哪个引脚表示唤醒AP,哪个表示要关掉modem(飞行模式,关机模式)。

唉,做mobile还碰到这么多问题,想看看ce下怎么样。

网友:
我只想用手机模块,直接做在WinCE上而已
我想差不多要用AT指令吧

网友:
lz说的手机模块是软件模块还是硬件modem。

如果是拿个modem放在ce设备上来实现语音和数据功能,那lz和我以前做的差不多。

不过我是用的cdma modem,
在使用数据模式时,不能使用语音模式。
我看同事的gsm modem就能在使用数据模式时还能从串口返回语音信息。

虽然我把modem处理的模块做成了一个dll,对外的接口和微软提供的拨打电话的api一模一样,但是
要直接把mobile上的软件拿过来直接用,没有试过。估计不行吧。呵呵

网友:
如果只是用Modem实现CE下拨打电话、GPRS上网什么的,应该不复杂,直接写AT命令就是。工作量可能比较大。

不过,我们希望的CE-Phone,是为了规避Mobile昂贵的license费用,其他的和mobile能提供的要能一样,再加上ce的友好的界面自定制,会比mobile有更大的吸引力。

只是,好难啊,光是RIL层的一大堆东西,想要全部实现就很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更惨,直接用at控制modem,全部工作都是自己做,打电话,短信功能。保存数据。

因为我的wince是kernel version. 公司说比professional version便宜,节省成本。

这个强!

网友:
RIL层,我用的是WinCE5.0,好像没有这个吧?

网友:
好象是差不多啊

网友:
wince5的确没有,wince6才有一部分,反正M$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搞定的,不然它的Mobile就没活路了。

网友:
18楼说的才是真理。

这就是跟着微软走的后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更惨,直接用at控制modem,全部工作都是自己做,打电话,短信功能。保存数据。

因为我的wince是kernel version. 公司说比professional version便宜,节省成本。

同样!!!

网友:
那么一般选用哪家的模块?模块的BB中的程序是无法获得的,那么是否发生过模块的状态与预期的不一致,而一筹莫展的情况?

网友:
我现在想的是MTK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