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中关于自己使用CEDB(EDB)函数建立的数据库读写都正常,但是要如何操作才能够将其与PC机的OutLook同步?

楼主:
Wince 6.0中关于自己使用CEDB(EDB)函数建立的数据库读写都正常,但是要如何操作才能够将其与PC机的OutLook同步?
目前我如果是使用POOM接口操作的数据,我能够与PC机端的OUTLOOK软件实现数据同步,可是自己自定义的数据库就是无法实现,为什么?请大虾指导一条光明大道,谢谢

网友:
你的WINCE60安装目录下有RIL。DLL文件没?有的话发个给我啊

网友A:
我的目录下也没有,因为我定义SDK的时候没有加入这个部分,所以你自己的应该可以加入进行编译啊!别的同事给了我一个,你要的话发给你,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目录下也没有,因为我定义SDK的时候没有加入这个部分,所以你自己的应该可以加入进行编译啊!别的同事给了我一个,你要的话发给你,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总算把RIL。DLL编译出来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要有程序存在,程序不断检测比较两边OUTLOOK的不同,有不同就更新,这样才可能同步啊!

网友:
有启动这方面的程序(wince 自带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使用POOM的接口编写数据库内容,我就可以正常和PC的outlook进行同步,可是如果这个数据库是我自己使用CEDB函数建立的,同步的时候就无法同步其中的内容过去,还是同步了POOM建立的数据库内容到PC,求求各位给点思路了,实在是想不到哪里下手了!

网友:
应该跟接口没关的。POOM是什么接口?他自己有同步的功能?应该没有吧!同步的话应该是有程序在执行比较和更写的功能,跟接口没关吧,除非POOM接口自己有对应的同步函数被调用了!把代码好好看看,最好DEBUG一下,为什么可以同步,同步的实现是基于什么机制,那段代码那个DLL/LIB实现了同步,把问题的根本找到!

网友:
我现在的怀疑方向就是POOM是针对文件系统固定的地方进行读写的,这个接口被微软固定了。而我自定义的数据库不在这个文件系统(对象存储)里面,所以它们没有能够同步。如果要同步的话,还可以重写它们的同步机制的部分,比如我同步之前启动的一个dmacnet.exe文件,但是不知道这个玩意儿该咋整!一头雾水,看了两三天这方面的东西了,还是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