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wince只支持UNICODE,所有的字符串函数都要换成_wcs系列的,可是为什么我用strcpy,strcat照样可以运行呢,至少在模拟器上运行没问题。只有AfxMessageBox这样的函数才有问题。

楼主:
FILE* f = fopen("text","a");
char* text =(char*)malloc(4);
strcpy(text,"www");
//AfxMessageBox(text);
fprintf(f,text);
fclose(f);

网友:
标题忘记写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strcpy是C运行时库的,不属于WINCE范畴。还有,如果是E文环境下,你不用Unicode也行,不会出错。

网友:
用c/c++或其它的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用操作系统提供的api就肯定要用unicode版本的。

网友:
关注下,我现在也在搞这方面的。我想知道运行strcpy时每个字符是占几个字节?

网友:
strcpy使用的是char, 一个英文字符一个字节
wcscpy使用的是wchar, 一个英文字符两个字节

网友:
说wince只支持UNICODE,并不是说它不能用ASCII了,只是说WIN32 API里面和字符串有关的函数必须使用UNICODE做为参数。strcpy不是WIN32 API,是C的库函数,所以不存在问题。

网友A:
请问LS,按照你的意思,我移植的时候C库的函数是不是可以不动他,碰到系统的API就用multibytetowidechar()转换成UNICODE就可以呢。我现在移植的项目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一个的改char和一些字符串函数不知道要改到猴年马月,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工作量就会大大的减少HOHO。

请指教,这两天看UNICODE搞得有点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S,按照你的意思,我移植的时候C库的函数是不是可以不动他,碰到系统的API就用multibytetowidechar()转换成UNICODE就可以呢。我现在移植的项目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一个的改char和一些字符串函数不知道要改到猴年马月,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工作量就会大大的减少HOHO。

请指教,这两天看UNICODE搞得有点糊涂

可以,注册两都之间的转换就行!

网友: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要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显示部分的API需要使用UNICODE,其他API都有定义成如下形式

#ifdef UNICODE
#define CreateFile  CreateFileW
#else
#define CreateFile  CreateFileA
#endif // !UNICODE

如果你不想转UNICODE,直接用 CreateFileA 就行了。

strcpy 在VC中有 C Runtime支持,在CE上有CE C Runtime,所以能使用。

网友:
呵呵,听了几位高手的解答,胜读十年书啊,多谢各位了,可惜此贴不是我开的,不能加分

网友:
nbcool:
根据你所说的,我把API函数全都加上A,可是还是报错
>StateMachin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oveFileA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int __cdecl StateMachine::eraseWord(char *,char *,char *,char const *)" (?eraseWord@StateMachine@@QAAHPAD00PBD@Z)
1>StateMachin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eleteFileA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int __cdecl StateMachine::eraseWord(char *,char *,char *,char const *)" (?eraseWord@StateMachine@@QAAHPAD00PBD@Z)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他说的是windows 2000,windows nt这种既支持UNICODE,又支持ASCII的系统,可以这样用。wince并没有这样的定义,它很明确,所有的win32 API都是UNICODE的,不用2个版本。

网友:
在微软的windows 2000, xp, nt等平台是有两种api的,unicode和ascII。

而且对外一般都是ascII,这个是因为要和win98等只有ascII api的系统兼容。

而在ce下不用和以前的系统兼容,所以直接就用unicode了。这里说的api都是系统的对外接口。

如果只是第三方的一些库,用什么版本是没有规定的。